装饰螺纹线命令找不到已添加的螺纹规格

楼主(2024-12-26):
首先在“配置toolbox”里添加了GB的M70X2螺纹孔规格,但在装饰螺纹线命令里却没有M70X2的规格选项,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有,其他的公称尺寸的螺纹只显示一种螺距,其他螺距的规格也都不显示,例如,在toolbox里有M10X1.5、M10X1.25、M10X1.0三种M10的螺纹,但在装饰螺纹线命令里只有M10一种型号,看不到其他两种。这又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问题1,随便选择一个螺距2就行,注释手动改;问题2,你再看看书,看看M10的螺距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随便选择一个螺距2就行,注释手动改;问题2,你再看看书,看看M10的螺距是多少。

谢谢回复。第二种情况我的意思是本来设计库里同一个直径的螺纹有三种螺距,但在装饰螺纹线命令里只有一种,其他两种不显示

楼主:
在装饰螺纹线命令里,只有这些规格,没有细牙螺纹规格。

网友:
说实话。我碰到这样的问题都是直接引用系统里默认的装饰螺纹线规格,然后自己在设计树里右键重命名这个装饰螺纹线写上实际的规格,比如你说的M70x2

网友:
如果是插入特征,螺纹线,就是螺距相同就行,

网友B:
应该是你添加螺纹时,少了一个步骤。异形孔向导——GB——螺纹孔——螺纹孔——添加新大小——添螺纹规格及尺寸——保存——螺纹数据——添加新大小——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添加螺纹时,少了一个步骤。异形孔向导——GB——螺纹孔——螺纹孔——添加新大小——添螺纹规格及 ...

两项都添加了,不然使用异形孔向导的时候会有提示。在异形孔向导里有新添加的螺纹规格,但在装饰螺纹线里找不到。您添加了以后在两个命令里都能看到?

网友:
我的确实也没有啊。用特征螺纹线吧。

网友C:
装饰螺纹里,把标准改成无,设置一下螺纹底线,再输入螺纹参数。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饰螺纹里,把标准改成无,设置一下螺纹底线,再输入螺纹参数。就可。

谢谢!这个方法好用,并且很方便。画装饰螺纹线的目的是为了在零件图上能正确的自动生成,要不然零件图上的螺纹底线还要手工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