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画出来

楼主(2024-12-26):
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我会,愿出多少价?

网友:
尽量画,标注重要尺寸,技术要求写具体尺寸请参考模型  。  发的时候图纸和模型一起发。

网友:
只要图纸提供的准确详细,很好画的

网友:
这个意思对吗?上下两个截面,再用两条引导线放样。
补充:圆周阵列做扇叶,再添加其他部分

网友A:
是这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么?

是在椎体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椎体上的

那就按椎体的形状再进行旋转切除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么?

网友(点评):
SW 移动面;UG 替换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功

指点下,起始位置是个相对斜面,沿一定锥度螺旋走向,按照零件总高度输入尺寸,螺旋线老是伸出零件下部一大截,

网友:
记得好些年前用到一个功能,叫“扭转”

楼主:
斜面对弧面移动面不行,解决了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螺旋线的扫描或者是曲线的放样吗?

网友:
仔细分析一下,有点难度,但不大,螺旋细和锥面相互切割,形成锥度螺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