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如何做一个工装可以将这些隔热板架起来

楼主(2024-12-27):
现场有大批量的隔热板需要喷漆或者人工刷漆,两个面,形状为方型,有的四个角带四个连接板(带孔),有的只是个方板,想把这些能架起来,一起喷漆或者人工刷漆,目前作业方式是跟铺地毯一样铺开作业,空间有限,效率很低,所以想请教看哪位大佬能出个主意,设计一个怎样的工装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最好是可调节的,因为工件都是非标的,附图

网友:
看温度多少了

网友:
不太明白。貌似平放改立起来就可以了呀

网友:
过年大集上卖猪肉的那种挂猪肉的架子

网友:
淘宝搜索喷涂挂具

网友:
悬挂式喷漆流水线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没有作业的工艺孔吧?

网友:
搞个铁丝或者两个铁钩子挂起来不就好了

网友:
量大可以搞成电磁铁挂喷线

网友:
你这件能不能和客户商量下增加挂喷的工艺孔?如果行的话就搞一套挂喷的流水线,喷塑厂的标配。

网友:
设计者拉出来吊打

网友:
用挂钩挂起来

网友:
设计2个工工装。一个工装设计成V型的,板架到v型内,可以两面喷。另一个可以把隔热板平放,并能隔离,补喷哪些没喷到的,带轮子。发货的时候。直接推到车附近,抬上车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