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动密封防水

楼主(2024-12-27):
领导刚安排了一个任务,需要做一个和图中类似的设备,改设备有两个转动自由度,需要在室外工作,要防止雨水进入设备内部造成电路板损坏。

请问这个动密封怎么做,用油封?迷宫密封(迷宫防护等级能到多少)?上面俯仰旋转轴密封和下面横转密封方式是否一样?

使用场景:常温常压,低速转动(小于2转每秒),俯仰轴转动范围150度,横转轴可360度连续旋转。

网友:
看下我之前发的求助帖

网友(点评):
好的,我先看看

网友(点评):
请问最终选的是哪个方案?范塞封?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我们的防水要求没你的高,我们只要求防雨水就行了,不需要进入水下,油封应该是能满足我们使用要求的,想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更简洁的办法能实现动密封。

网友(点评):
之前看到很多案例中都用迷宫进行密封,不知是否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网友(点评):
你这一正一反两个骨架油封成对使用应该就够了

网友:
看一下船的桨叶的推进的密封,借鉴灵感

网友(点评):
那个太复杂了吧,搞不定

网友:
可以尝试石墨环

网友:
用个骨架油封搞定。

网友:
改结构,带帽子。

网友:
这种工况,结构做裙边咬合就基本可以防一般雨水(看安装方向),再加个O形圈防水汽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就是迷宫+O型圈呗

网友:
O型圈就完事了

网友:
没啥压力,没啥转速,用最简单的油封就可以,还能防尘,用其他的成本就高,没必要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后面向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
其实,就是想最低成本的搞密封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想把整体尺寸进一步降低

网友:
用一个软一些的星型圈,也叫X型圈的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之前没用过,先了解一下

网友:
请问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点评):
还是决定用油封,查了其它的方案,设计和装配两个方面都没有明显的改善。油封之前用过,从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摄像头应该不是油封,对于大尺寸低强度的塑料件,油封扭矩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