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拉伸件壁厚怎么变薄?

楼主(2024-12-27):
我是做不锈钢圆筒拉伸的,本身壁厚0.54mm,我想把壁厚拉薄几丝,但缩小间隙就拉花,有哪位懂的大哥指点哈。。。。

网友A:
模具抛光,不是让你减间隙,以凸模为准,下模也抛光,减少间隙会造成外壁拉毛,尺寸以凸模为准,模具一定要抛光好,最好用硬质合金,抛成镜面,变薄拉伸,不是减间隙,是拉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抛光,不是让你减间隙,以凸模为准,下模也抛光,减少间隙会造成外壁拉毛,尺寸以凸模为准,模具一定要 ...

是按你这样做的,但是不行。我一道道的拉深度,越拉越深,壁厚没变化。

网友B:
减少拉伸道次,增加每次的拉伸比例;增加压板力。要不减少厚度难,要均匀的减少厚度更难

网友(点评):
304会冷加工硬化,减薄有点难。。。。

网友(点评):
对,有条件要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少拉伸道次,增加每次的拉伸比例;增加压板力。要不减少厚度难,要均匀的减少厚度更难

试过,厚度不变。炉子有退火,期待高手出现,如能解决,酬谢500感谢,决不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