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渐开线花键轴的问题

楼主(2024-12-27):
渐开线花键轴上的工作长度和轴肩的位置距离有没有一个最小的推介尺寸或者什么参考表。
太远了导致隔套尺寸太长或者其他的空间问题,太近了又担心刀具的直径加工不出来。
示意图里15mm这个尺寸,取多少比较合理。
下面两个图片是我在GB/T5104-2008里找的关于渐开线花键滚刀的尺寸
请教大家

补充内容 (2024-12-27 13:43):
补充一下,我想知道在滚刀加工的时候,有没有参考的数据或者资料,不是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24-12-27 16:43):
后续我咨询加工厂,加工厂说他们的一般为20mm,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当然只是他们加工厂的参数。

网友:
你这是滚齿加工的 为了退刀槽

还有一种 插齿加工的 你可以问一下 这样不存在退刀槽问题

网友:
可以不用退刀槽,接触过冷辊压花键吗。汽车零件多的很。

网友A:
设计需求和刀具厂商的沟通协调,考虑多方面吧。
或者可以外花键的有效长度短点,或者可以内花键的设计避开。
数量多少,直接影响加工方式的选择。
滚加工是最普通的方式,其他方式会存在金钱成本,时间成本,试验成本。

网友B:
孔里面避让不行吗? 屏幕截图 2024-12-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里面避让不行吗?

齿宽有限,需要保证工作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需求和刀具厂商的沟通协调,考虑多方面吧。
或者可以外花键的有效长度短点,或者可以内花键的设计避开 ...

您说的没错,综合考量,但是我就是想知道个参考数据或者啥依据。为以后设计过程中有个参考。

网友(点评):
那就主要是刀具的限制了。就根据刀具直径来设计这个尺寸。

网友:
只要不怕台阶和后面的轴有影响,可以滚刀中心直接到轴肩

网友C:
直接问加工厂最小滚刀直径是多少可能比论坛上还快点

网友D:
看总成图呗,花键轴的齿宽大小会影响装配以后的相配齿的位置距离
这些应该在小总成的工艺图上有体现

别说你没办法测量花键轴的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总成图呗,花键轴的齿宽大小会影响装配以后的相配齿的位置距离
这些应该在小总成的工艺图上有体现

大哥,你好好理解理解我的问题。我看不太明白你的回答和我问的有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问加工厂最小滚刀直径是多少可能比论坛上还快点

没错,加工厂说他们那一般为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