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使用什么样的压紧结构将装置压紧在方块上

楼主(2024-12-27):
正视

正视

侧视

侧视

如图这个方块贴合在斜面上,它的上面会压一个装置,加上装置离板面有接近300mm的垂直距离,求助社区的友友有什么加持装置能把装置压紧在下面的那个方块上嘛,现在加持面只有1个装置的正面,而且需要快拆的夹紧机构

网友A:
谁是装置?哪个方块是你说的方块?“加持面只有1个装置的正面”?没咋搞明白...
把A压在B上,不就是抓住A然后压在B上嘛,哪里有限制?压上去干什么,要不要满足方便取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是装置?哪个方块是你说的方块?“加持面只有1个装置的正面”?没咋搞明白...
把A压在B上,不就是抓住A ...

方块就是第一张图贴在斜面上的模型,装置是我画的红色线哪个,要把装置压在模型上不动,而且需要随时能拿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块就是第一张图贴在斜面上的模型,装置是我画的红色线哪个,要把装置压在模型上不动,而且需要随时能拿 ...

用气缸做套夹取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缸做套夹取装置?

不用气动的,方便拆卸拿走,气缸要接气不太方便,主要是离板面距离太远,估计得有个接近300mm,距离近的话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气动的,方便拆卸拿走,气缸要接气不太方便,主要是离板面距离太远,估计得有个接近300mm,距离近的 ...

上机械手臂?

楼主:
咋可能呢,又不是产线,上啥机械手,

网友:
看看磁吸表座,,,,,,

网友:
我这上传不了图片,给你个思路吧,一个135°开角的V型杆,一个支点,一个弹簧就OK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机构方便随时取走你说的方块,根据你的方块的质量和最大倾角去选弹簧的压缩量和刚度

网友(点评):
支点的位置不同,力臂也不同

网友B:
你先要算下多大的夹紧力,而且不能把你的斜板压变形。
夹具要快换。如果有安装位置,电动的话,电动推杆。更复杂的电动,伺服电机+T型丝杠+力传感器。
手动的话,用门架,就是斜板上有两个螺栓,中间加个块,块沿着螺杆移动,用螺母固定。就是机床常用的装卡。

网友:
杠杆加压,具体用弹簧力多少,看你的需求了。类似于文件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要算下多大的夹紧力,而且不能把你的斜板压变形。
夹具要快换。如果有安装位置,电动的话,电动推杆。 ...

门架可调式的,一开始想的是这种,不过用的时候门架要固定在面板上,不用了拆掉,距离有点长,产品两边还有东西,门架会做的太大

网友:
压多紧?可以加工个槽吗?可以加工的话就搞个可活动的块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