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有什么好的固定方式吗

楼主(2024-12-27):
问一下,本来是想上下都上螺栓固定的,但是不确定能不能固定住,有没有别的固定方式哦,就是怕这个板会被推出来

楼主:
反面要装轴承,有径向力,估计螺栓顶不住

网友A:
你把它反过来装,用那个一体成型的件的台阶做限位不就顶住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反过来装,用那个一体成型的件的台阶做限位不就顶住了嘛

这个板要拆出来的,里面不好拆,有想过加个限位块,不过感觉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反过来装,用那个一体成型的件的台阶做限位不就顶住了嘛

就是想着从机架外面拆拿出来,相当于是轴承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着从机架外面拆拿出来,相当于是轴承座

在你这个板变形前,螺栓应该能抗住

网友B:
板子大不大,不大的话,还是按照3楼的方式装。拆的时候,把板子转90度,横着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大不大,不大的话,还是按照3楼的方式装。拆的时候,把板子转90度,横着拿出来

太大的,转不了,没有这么大的空间

网友(点评):
用类似楔子压紧的结构,但是尺寸得算好

网友:
50吨的推力?

网友:
没有尺寸,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A:
那玩意咋用,可不可以俩缸对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咋用,可不可以俩缸对顶?

这样的,只不过没他这么大,小型的

网友C:
标准螺栓都有强度参数的,你查下一算就知道扛不扛得住了,不够再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螺栓都有强度参数的,你查下一算就知道扛不扛得住了,不够再加大。

哦哦,好

网友:
加宽.开槽

网友:
选好螺丝问题不大吧,感觉你的板受不受的了问题更大点

网友D:
如果没有冲击力50T上下背面螺丝锁一下没问题。或者上下内框开方键;这块板从侧面推进去再锁螺丝就万无一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冲击力50T上下背面螺丝锁一下没问题。或者上下内框开方键;这块板从侧面推进去再锁螺丝就万无一失 ...

哦哦好,没什么位置开方键了

网友:
也可以在上下面做定位销,让定位销承受大部分力

网友:
螺栓顶得住,怕你的板子顶不住

网友E:
工程上这种受力很大的一般都选择焊接并加筋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程上这种受力很大的一般都选择焊接并加筋板吧

要换辊轮,要装拆的

网友F:
不是,50吨哦,你外框这块板都受不住那么大力,会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50吨哦,你外框这块板都受不住那么大力,会变形的

100多厚承受不住嘛

网友:
压板最后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