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尺寸为什么是这个数值。(已解决)

楼主(2024-12-27):
新人刚上岗,在看以前老前辈的图纸。
问题一:他这些长度尺寸标注,是否有误为封闭尺寸.

问题二:这个参考尺寸为什么是143.6,我算了一下他的总长在143--144.。让我来标注,我可能会给个143.5+-0.5.
把7楼和8楼的答案结合起来可能就是原因吧。

如果让我来标注,我会去掉1.8的尺寸。把总长标注出来,大家认为可以吗?

楼主:
毕业一年了,楼主兜兜转转终于找到设计岗位的工作了。可惜出这张图的老前辈已经离职了,不然我肯定狠狠的跪舔他,向他学习。                         现在厂里加我只有3个技术员,一个半路出家半年的,还有一个主管是大忙人。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交流群,拉我一下。以后又不懂的地方,我好问问各位前辈。

网友(点评):
游戏群倒是有几个,要不要进呀

网友(点评):
什么游戏的,里面都是机械前辈吗?

网友(点评):
有基佬没有机佬

网友(点评):
我给你凑了个答案:0.25+35+107+1.8-0.4=143.65

网友(点评):
括号里的尺寸好像是个参考尺寸,记不太清了

网友:
加起来143.8,(143.6)可能是想说,最少都要小20丝

网友:
哪个地方啊

网友(点评):
我用红色框圈起来的这些长度尺寸

网友:
真服。就这么个东西,标这么多公差。玩呢吧?

网友:
括号的意思是参考尺寸,不是必要,可以不用。

网友A:
打了括号的,参考尺寸,一个是方便下料,有这个尺寸,别人就不用再去加尺寸了算了,报价也能一眼看出大小,像有些简单的零件孔位,即使是对称的,很多也是常规再标了一下到边的尺寸,就是方便操机师傅有时候手动编程时,尺寸不用去找尺寸链计算,品检时也可以直接用这个尺寸参考

网友:
加括号,你也说了是参考尺寸,那么就不封闭。
这个前辈不合格呀,加减公差数值还要写两行,0偏差的地方还写+0.0、-0.0,不符合国标。
至于问题2,我估计他没算过,封闭环的尺寸范围。如果你算的对,标个143.5就行了,参考尺寸不用标公差,否则真的封闭了。

网友(点评):
感觉你说的有道理。如果是我来标注我会不标1.8.把总长标注出来。 公差为0.0是因为sw标出来就这样,去修改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了括号的,参考尺寸,一个是方便下料,有这个尺寸,别人就不用再去加尺寸了算了,报价也能一眼看出大小, ...

这种看似封闭尺寸的,很多都是方便后面师傅的,别人问你那个零件多大,你也能一眼看出来

网友:
这个尺寸链有点问题吧?如果总尺寸在143.6正0负0,那么35那个尺寸应该是34.8正0.6负0吧,或者以其他尺寸为封闭环,改其他尺寸公差

网友(点评):
没标公差就是一般公差,肯定不是0.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可能是按K 公差来的,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上面那个老哥说的,这是参考尺寸,像这种括号或者方块的好像基本都是参考尺寸

网友:
水平不太行,换一个学

网友:
1:括号里面是参考尺寸,无实际影响,可能是方便下料,所以不是封闭环
2:如果说方便加工的话参考尺寸应该是最大尺寸,感觉是分公差的时候分的吧,如果分析公差用的是正态分布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极限公差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
3:别人的图除非装不上,不然别乱改有公差标注的尺寸。我的一己之见,看看其他大佬怎么说

网友:
标注的问题,0.25那边容易误导,看上去应该是107+1.8+35-0.25=143.55,然后括号内写了个参考尺寸143.6,按他这给的公差要求的话,这参考尺寸也应该直接写143.55,不应该四舍五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