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回转支承的计算,该怎么进行

楼主(2024-12-27):
我的变位机旋转部分和工件总重是1800KG,回转支承垂直安装,这样的话,公式里的径向力应该是Fr=mg=1800*9.8。那这时轴向力Fa是0吗?

网友:
还要考虑加速度以及回转的时候的离心力,按照你的图应该是没有轴向力,但是需要结合工作情况考虑。看看其他大佬有什么观点。

网友:
回转支承好歹也是图中的结构
你画的是什么啊,你画不就是个垫片吗。
你没做过滚动轴承选型啊,就一个道理啊。

网友(点评):
他的是网上下载的外形实体,没有细节。。。

网友:
没有轴向受力的话应该是0

网友:
建议你去看下起重机设计手册,铁道部版。里面有详细的计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