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该如何选型

楼主(2024-12-28):
如图所示,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带动两套丝杆垂直升降,丝杆选的是2510滚珠丝杆,丝杆长600mm,采用25直线轴承导向,同步轮选择的是L型16齿同步轮,带宽19mm,两组丝杆间距为715mm,每套丝杆负载加升降台15公斤(两套共30公斤),升降速度2m/min,请问传动扭矩怎么计算,电机如何选型呢

楼主:
我的计算过程如下,不知道对不对:1、F=30*9.8*1.005=295.47N(其中1.005是摩擦系数和重量),2、T=295.47*(0.0486/2)=7.18N.m,求出所需力矩为7.18n.m,3、n=2000/10=200r/min,4、p=tn/9550=7.18*200/9550=0.15KW,通过以上计算,选择400W伺服电机配合9的减速机,得到输出扭矩:1.27*9=11.43n.m,输出转速:n=3000*9=333r/min

网友(点评):
我算的是0.015kw

网友(点评):
先不说算的对不对,计算所需转矩7nm,你选择9nm的,这安全系数1.5倍都不到,你还没有算加速转矩,大概率会出问题。

网友(点评):
输出扭矩是11.43n.m呀

网友:
有加减速要求没有?匹配转动惯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计算过程如下,不知道对不对:1、F=30*9.8*1.005=295.47N(其中1.005是摩擦系数和重量),2、T=295.47* ...

还要有加速度来确定加速时的扭矩,你这个T加上加速时的扭矩才是总的需要的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计算过程如下,不知道对不对:1、F=30*9.8*1.005=295.47N(其中1.005是摩擦系数和重量),2、T=295.47* ...

还需要加速时的力和转矩,F=ma

网友:
  我也来算一下,首先要给出加减速要求,我假设你1s加速完毕吧,那么最大加速度为2/60米/秒的平方,丝杆对机构的最大牵引力是(10+2/60)*15=150.5牛。
  根据能量守恒,牵引力牵引一个螺距做功等于力矩转动一周做功。即150.5*0.01(查询得到丝杆螺距是10mm)等于力矩*2*圆周率,算出丝杆力矩是0.24牛米。
  假设是匀加速运动,取加速结束的一瞬间计算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此时单边功率等于牵引力*速度,即150.5*2/60=5.02w,双边一共10.04w。
  保守点估算一下功率,安全系数取2,机械效率取0.5,算出40.08w的电机。
  楼主的功率怎么这么大。请问扭矩公式里面的力臂是怎么来的。
  我按照扭矩功率验算一遍p=tn/9550=0.24*200/9550=0.00502kw=5.02w

网友(点评):
我的力臂是按照同步轮钣金

网友:
丝杆本身是一个省力杠杆,你按照同步轮半径算的话算多了

网友(点评):
能够告知一下怎么计算吗

网友:
我上面写了,我简单解释一下,丝杆转动一圈,也就是2π角度,螺母运动一个螺距。那么感觉能量守恒定律,我们可以得到沿着螺母运动方向的牵引力做工等于丝杆的力矩转动一周,也就是2π做的工。当然实际情况下要考虑损耗,这样你就自己乘个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