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推进去,顶升横移的机构有没有

楼主(2024-12-28):
小车长1500*550高度1800,质量400KG,推到固定的位置,因为大地不平,需要顶起来移动,这种有没有案例,

网友:
很容易呀

网友:
市场上售卖的AGV小车都有顶升的类型
https://www.naigudis.cn/AGVcar/333.html

网友:
因为大地不平,需要顶起来移动,

~~~~~~~~~~顶起来移动是啥意思?

有没有一种可能:地不平,换大轮?

网友:
可以看看顶升agv

网友:
这个需要看你高度差吧,底了直接人上撬杠,高了,直接上叉车,简单粗暴

网友:
只顶升加气缸就是,升起来重心会变,考虑过风险吗?上边带盐大佬说过,大轮是不是可以有效应对路面不平的问题,如果死铁架,要其稳定是不是大轮+较重底盘会好些,还会更好的根据需求做顶升机构。

网友:
用磁铁吸住架子,这样就不会翻

网友:
有,在伸缩机的原理上加液压顶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