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同步带的时候,实际结构的轴间距超出计算范围怎么办?

楼主(2024-12-28):
需求的转速在20r/min左右,传动比是为1,大小带轮的直径选的是130mm,计算的范围是0.7(d1+d2)≤a0≤2(d1+d2),但根据实际结构的需求,a0在这个范围外,是需要加大带轮直径(需要加大两倍多),还是想办法修改结构减少间距?

网友A:
差多少??差个几十mm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多少??差个几十mm怕什么

差了40cm左右

楼主:
电机功率是1.1kw、1400转,用减速机减到20r/min

网友B:
变频加个小减速机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加个小减速机不行吗

就是变频加减速机,问题是需要电机的部件的位置太高了,所以想用同步带降低一点高度,距离地面大概1m,不用同步带得做个差不多1m高的支架

网友:
用盖茨的GT齿就行,具体咨询他们技术。

网友:
中心距大于2倍(d1+d2)不会有任何问题啊,楼主没见过长距离的同步带传动吗?最常见的三轴机械臂就上很多是这样用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3m的我都见过

网友C:
同步带适合高速传动,20rpm这样的低速用同步带就不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适合高速传动,20rpm这样的低速用同步带就不太好了

确实,算了一下发现带宽最起码也在100mm以上了,还是换成链条吧

网友D:
没选过同步带,来学习一个,请问轴间距公式是处自哪里?大了或小了分别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选过同步带,来学习一个,请问轴间距公式是处自哪里?大了或小了分别有什么影响?

公式在一些机械设计书上都有,间距超范围有什么影响不太清楚

网友(点评):
好,谢谢大佬分享,我回去查下手册

网友:
直接改成链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