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装工件夹紧的问题

楼主(2024-12-28):
一个电路板需要接受射线照射,将其固定在红色的铝型材支架上,形成模组,然后将其整体的固定在定位平板上,红色铝型材支架本身就有定位销孔,预先在绿色定位板上已经做好销轴了,但是电路板接受照射并不是垂直照射,是与射线有一定倾角,所以绿色定位板上面做出的都是倾角较小的小平面
  这个电路板一次照射5个,这个定位销要求与模组中的型材支架不能紧配合,因为要方便装卸,虽然型材支架上有螺孔(在销孔两侧)但是因为数量多,不可能总是拧螺丝,另外因为型材支架与定位板有倾角,是斜面接触,原来设置的支撑就用不上了,在一个只要把型材支架放在绿色定位板后,因为定位销不是紧配合,那必然导致型材支架带着电路板掉落,所以应该用什么办法,可以对其实现夹紧?而且还方便取和放?谢谢!

网友A:
斜面照射是防高反,防止X线照射头损坏吗?快拆可以用肘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面照射是防高反,防止X线照射头损坏吗?快拆可以用肘夹

两边都用夹紧机构???

网友:
CAD已经不适合交流了。。。。。

网友(点评):
cad才是交流之本,你连平面图都看不懂,你大学学什么去了。

网友:
你可以参照过炉治具的夹紧PCB板的方法

网友:
请问大佬你这型材打算怎么放到定位销上?

网友:
气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