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机带两轴,同步带路线哪个好

楼主(2024-12-29):
同步驱动两个龙门的丝杠,力矩小于0.5Nm,300rpm,计划用15宽的S2M安装空间很小,轴向只有30,高65,轴距大概350。
好像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反弯曲,但是又没找到反弯曲对寿命的影响,准备自我安慰说负载小orz。唯一查到的相关信息是,米思米的一个页面提到反弯曲的最小直径是正向最小带轮的1.4倍

网友:
龙门图来一个看看咋布置的

网友:
我肯定用1,对称就是最好的设计

网友:
S2M我看了好几个国外的样本都没这个型号,都是S5M、S8M,S16M

网友:
借楼请教一下大佬,请问皮带轮张紧是基于什么原理的?

网友(点评):
基于带轮轴线可以移动,引起皮带弹性拉伸变形的原理

网友:
1比2好

网友:
能用1就用1

网友:
反弯曲对寿命的影响取决于你用什么带芯,如果是钢丝芯那肯定影响大,如果用玻纤芯芳纶芯就还好

网友:
用1,涨紧轮调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