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储是怎么找位置的

楼主(2024-12-30):
仓储那么大的设备,如图这种,前后安装也有累计公差,是否在机械臂前面装了什么传感器去找并校准位置,还是就是硬干??

网友:
二维码啥的,点对点定位,安装误差影响不到

网友:
激光定位,运行前自主学习

网友(点评):
不明白 麻烦详细一点

网友:
同好奇,是视觉定位吗?

网友:
机械控制工程学的范畴,建立反馈自动纠正系统来消除累计误差,各种传感、识别是其中的一环

网友(点评):
是不是类似过程位置检测和位置补偿?

网友:
料厚多少

网友:
固定几个点有校正的就行了

网友:
重点位置有定位识别,图像或者传感器,机械手先快速移动到范围内,然后锁定定位识别,最后精准定位。算不上什么高大上,智能化控制的就看算法,会不停学习,定位速度也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准。

网友:
激光测距,还比较准的,我们原来做玻璃仓储经过不断改进,最后定版就是激光测距。

网友(点评):
测的哪里的距离,没理解

网友(2025-03-20):
不敢硬干,怕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