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同步轮的问题

楼主(2024-12-30):
如图中所示,如果右边放两个大小一样的小同步轮,单边用电机驱动的话,右边的扭矩会不会也会放大?

网友:
扭矩等于牵引力*带轮半径。

网友:
你这问题,让我无言以对

网友(点评):
右边上角的带轮连着电机,右边下角的带轮是个张紧轮,这楼主竟然问右边的轮的输出扭矩,真是奇人啊

网友:
有问题接触面小

网友:
请问楼主想问的是相对哪种情况下扭矩的变化情况?两边都用大轮子吗

网友:
是为了避开其他吗,这样容易打滑啊,扭矩水平有限,不清楚了

网友:
应该是左边的扭矩会不会放大吧,感觉楼主问题没描述清楚

网友:
右边的扭矩不会放大,右边不会受电机扭矩影响,反而电机扭矩会根据右边的负责值变化。(有上限,超出上限,电机承受不了)

网友:
不会放大,右边轮子包角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这不就等于是个减速结构么,扭矩上升,转速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