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手指一夹就蹦裂

楼主(2024-12-30):
手指,材料40Cr 淬火HRC53后特别脆怎么办啊 气缸一夹紧就崩了 ,怎么办大佬们 40Cr一般淬火到多少可以保持韧性和耐磨性

网友:
淬火之后还需要回火吧

网友:
标题党啊哥们,你说手指一夹,我赶紧进来看是谁这么牛逼

网友A:
调质后表淬。可能表淬的时候,整体淬透了,直接水冷或油冷,没回火。

网友(点评):
油淬过刀架螺栓,卡盘扳手,比原装耐用

网友(点评):
我曾经找热处理厂表淬过一个相当于套筒的零件,应该表淬内表面。因为没有表淬工装,直接用环状的工装套过套筒的外表面,然后扔水里。后来,使用的时候,表面的硬度是高,但零件受到扭矩,就开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后表淬。可能表淬的时候,整体淬透了,直接水冷或油冷,没回火。

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B:
这标题,我还寻思谁练成大力金刚指了呢

楼主:
加工厂建议我只调质 不要淬火 我准备去试下

网友(点评):
可以渗碳。不过成本高。其实调质,大多数情况下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标题,我还寻思谁练成大力金刚指了呢

不这样你们能进来看到 帮我解决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嘛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这样你们能进来看到 帮我解决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嘛 哈哈哈哈哈

你问下供应商回火没有。。

网友:
调质以后,表面火焰淬火去烧

网友:
进来看牛逼的手指

网友:
硬度高了

网友:
淬火后没回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厂建议我只调质 不要淬火 我准备去试下

40Cr已经是中碳的合金钢了,长白老鹰居然还要渗碳,你是嫌这个材料含碳量不够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