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各位大佬,A,B链号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4-12-30):
请教以下各位大佬,A,B链号的区别是什么,以下图片是chat和豆包告诉我的答案。第一次听是是否带轮毂。

网友:
你确定你用的是正版的chat吗

网友(点评):
还不止,还冲会员了,看来还是英文更准

网友:
A型B型链条不同:1.滚子直径  2.齿宽不同

网友:
区别是B型链条强度更高,更耐用,配套链轮情况相反,,,,,

网友A:
“套筒辊子链已标准化,其规格系列和主要参数见表6-1。A系列起源于美国,流行于世界各国;B系列起源于英国,主要流行于欧洲。我国以A系列的设计应用为主,B系列主要供维修与出口”
原文见于《机械设计》(李威、边新孝、俞必强,冶金工业出版社,2017.1,P104),并见于《机械设计(第十版)》(濮良贵、陈国定、吴立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7,P179)、《机械设计手册第3卷(第六版)》(成大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3,P14-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筒辊子链已标准化,其规格系列和主要参数见表6-1。A系列起源于美国,流行于世界各国;B系列起源于英国 ...

牛B,从发源于、应用到现在描述得清清楚楚。

链轮

链轮

网友:
08B,12A这种就用的人很迷

很少人用08A 12B的

网友:
链号中A、B表示两个系列:A系列是符合美国链条标准的尺寸规格,内外链板等厚,通过不同高度取得静强度等强度效果,流行于全世界;B系列是符合欧洲(以英国为主)链条标准的尺寸规格,内外链板等高,通过不同厚度取得静强度等强度效果,主要流行于欧洲。两系列互为补充,我国均生产、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筒辊子链已标准化,其规格系列和主要参数见表6-1。A系列起源于美国,流行于世界各国;B系列起源于英国 ...

涨知识,我用了这么久还真没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