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国内外制冷片厂家,及可靠性研究

楼主(2024-12-30):
制冷片器件性能的一些影响因素

制冷片面板尺寸,影响半导体晶粒对放置数量
半导体晶粒尺寸大小,对数数量影响制冷片电压电流功率,
表面陶瓷材质,一般为氧化铝陶瓷,高导热的氮化铝陶瓷
半导体焊材,决定制冷片最高耐温,常见118ºC,138ºC,227ºC
硅胶密封,环氧胶密封不同的防潮性能,环氧密封胶更好一些
陶瓷表面金属化处理,方便焊接方式安装

欢迎大家补充讨论,安装使用要求,接触面导热填料用硅脂,相变材料还是炭片,以及应对温控过冲方法

网友:
我拜访过的有Laird、UZTech。

网友A:
想问下TEC导冷散热能不能用导热硅胶片?我看几乎都是用涂抹的导热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TEC导冷散热能不能用导热硅胶片?我看几乎都是用涂抹的导热硅脂

那是想说,导热硅脂,能不能“导冷”吗?还是想问有没有宽温度范围的导热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TEC导冷散热能不能用导热硅胶片?我看几乎都是用涂抹的导热硅脂

散热贴合需要考虑两方面,一个是介质的导热系数,另一个是材料热阻,整体热阻与材料厚度有关系,导热硅胶片相对涂一层导热硅脂都比较厚,温度控制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不过导热硅脂使用寿命会随着内部油脂挥发效果变差,导热硅胶片寿命较长,高端要求的话可以推荐霍尼韦尔的相变导热硅胶片,加热相变后进行贴紧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