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气涨轴的结构

楼主(2024-12-31):
250KG 的铝箔放料,之前没试过这么重的,也没试过气涨轴,我想有没有类似气涨轴的机械结构,

网友:
看看模切机设备的,都是这样的,直接买现成的不就行了

网友:
以前液压的吧

网友A:
带钢放卷都是用的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钢放卷都是用的这种

注意lz的内径

网友:
才250kg?这种气胀轴一吨的都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