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气涨轴的结构

楼主(2024-12-31):
250KG 的铝箔放料,之前没试过这么重的,也没试过气涨轴,我想有没有类似气涨轴的机械结构

网友:
气涨轴现在不贵啊,你自己设计一个结构做下来和外购价格差不多

网友:
我们在用500kg工件的键条式气胀轴

网友(点评):
是两端固定的还是悬臂的

网友:
冲床用的手动的算不算,很简单,就是一根螺杆,一个平行四边形,进行松紧

网友:
有现成用现成气胀轴多好!!

网友:
TAWI标准的电动提升机可以实现40~250Kg卷料的搬运、旋转、上下料:

网友:
你这个重量有点大,我们设计托纸卷的用的是成对插的键式气胀轴。如果重量和卷宽太宽就最好用悬臂式四棱锥卷筒形式的比较好。

网友:
钢带开卷机都是几吨的, 直接搜开卷机就行了,很成熟的内撑机构。250kg还是液压靠谱点,气动不建议考虑。

网友A:
内径80是定死了吗?

网友:
可以用滑块内涨的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径80是定死了吗?

你这一个80就说明你没接触过,这哪来的80,纸管尺寸有行业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