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C涂层后轴承寿命提高,但摩擦力矩也提高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12-31):
PVD为轴承做了类石墨涂层,根据涂层参数,摩擦系数是要降低很多的,但在做力矩测试时,载荷增大时摩擦力矩比不涂层增加很多,但台架寿命却明显比不涂层增加很多。诸位行家能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DLC涂层的特性
高硬度与耐磨性:DLC涂层具有极高的硬度,可以有效抵抗磨损和划痕。

网友:
请问大佬有图片吗?最好是前后对比图,包括断裂的情况,想见识一下,谢谢大佬

楼主:
并没有断裂,寿命已超预期很多,只是摩擦力矩不应该上升才对。因为此款涂层摩擦系数比较小,应该摩擦力矩下降才对。

网友:
大佬是不是只做了单边的dlc涂层,轴承做了,轴没搞?感觉是表面太硬了把轴刮花了

网友(点评):
插眼看看答案

楼主:
只是给轴承里的滚子做了,套圈都没做,主要是想看看能不能提高轴承的传动效率。摩擦力矩不降的话,就没多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