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用的仿真动画都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4-12-31):
请教各位大佬,做方案用的动画仿真,各位都用哪款软件?

网友:
不复杂就三维软件,复杂就广告公司外包

网友:
我现在用NX 的MCD,做方案仿真很好用。

网友(点评):
同意,我只会做一些简单的

网友(点评):
复杂的要编程来控制。

网友:
SW可以,还兼容三维,也可以SW出来STEP格式然后去KeyShot 去渲染,这两个软件兼容,还简单,KeyShot 渲染简单,

网友:
三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