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两个水泵,发现电机轴输出端的密封方式不同,想请教一下哪种密封比较好?

楼主(2024-12-31):
(图片)

网友:
右边那个甩水平垫里面还有油封,,,,,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a8be5cc6950590c69ec3d5bbfd0a79563d1ed45e.html?_wkts_=1735635568730
链接中有解释

网友A:
看不清楚第一个张图的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第一个张图的密封,

中间凹陷处带黑边的那个,一个橡胶平垫,表面被锌层覆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