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液压管路布置

楼主(2024-12-31):
怎么利用sw进行三维模型液压管路的布置呢

网友:
插眼学习一个

网友:
不好搞,有个功能叫rountting或者用焊件画

网友A:
我一般不在 SW里画,配个CAD二维原理图就不错了。
非标周期短,没时间让你细化。而且装配的人也不可能抱着电脑装配。

网友(点评):
三维能显示管路从哪走到哪,很清楚,有时穿梁过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不在 SW里画,配个CAD二维原理图就不错了。
非标周期短,没时间让你细化。而且装配的人也不可能抱着 ...

也就汇报时看看模型需要这样。
实际生产完全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