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弹簧的用法真大胆

楼主(2024-12-31):
如图2可以绕着3摆动,在1和2之间的凸块螺母中间装了个压簧,当4往左摆动时,这个弹簧力就会顶开3,从而让1里面的物料流出来。 当4往右摆动时,就会顶住3绕2摆动,压住弹簧,同时3的下端盖住1的下端,堵住1里面的物料流动。
  这里面的弹簧使用就是两头分别塞在1和3的凸台螺母上,用法有点大胆了,不怕弹簧蹦掉

网友A:
你没看到弹簧中间有两个螺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到弹簧中间有两个螺母吗

这里面的弹簧使用就是两头分别塞在1和3的凸台螺母上,用法有点大胆了,不怕弹簧蹦掉

lz提到了

网友:
你这图都是硬碰硬,硬磨啊。这设计者脑袋比较硬啊

网友:
这种结构在弹簧分料掉料中非常常见,分料掉料一个气缸完成

网友:
简单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