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母并紧加弹簧

楼主(2024-12-31):
如图,上端1和2相连,下端也是1和2相连,二者相连是用螺钉加螺母加弹簧,不明白这里用弹簧什么意思,不用不行吗

网友:
弹簧控制轴向作用力,螺母调节弹簧变形量

网友:
你把结构猜一下,画出来结构,就能知道这样设计的目的了。如果猜不出来,自然就不知道这么设计的意图。提示一下,这是调整压紧力的结构,被压紧的件是可以动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防松的?

网友:
lz的图要拍全了,看看这个螺丝拉紧的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应该是调整压紧力的机构,必要时,需要有弹性变形或者消除振动。

网友:
看样子猜测:上下2个,可能是导向,中间一个是驱动;加弹簧可能用于微调;
或则作为柔性结构,避免较劲,对装调的要求降低

网友:
想起了自行车老式的线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