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设计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5-01-01):
如图所示是一个电机带动磁棒旋转的场景,旋转速度最高可能到60多转每秒,这磁棒N45的比较脆,所以外边包裹了铝合金套筒,大家能看出来这个套筒和磁棒怎么连接的吗,是一个螺栓直接给磁棒捅穿了吗,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新人大概率不会秒懂如何发图,所以发图功能可能需要改进一下。

楼主:
图片

图片是这个

图片是这个

网友(点评):
电机在哪呢。

网友A:
这个位置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了,套筒和磁棒是如何联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了,套筒和磁棒是如何联接的。

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只是研究需要这个装置,这个是螺栓直接穿过整个磁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了,套筒和磁棒是如何联接的。

还是说是给他夹住什么的,我没什么经验看不出来,可以指教一下吗。我可以去学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只是研究需要这个装置,这个是螺栓直接穿过整个磁铁吗

是啥专业?

楼主:
我是做通信的。

楼主:
大佬能教教我吗

网友:
图片可行啊

网友B:
桌子是木头的?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这个套筒和磁棒怎么连接的,图片是我从论文里扣出来的,我不知道他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子是木头的?

是块木板,整个装置是这样

网友B:
3000以上的速度蛮高了,这样的装置可能振动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以上的速度蛮高了,这样的装置可能振动蛮大的

这个我还没考虑过。我主要是通过旋转来产生电磁场和电磁波,震动应该只是噪声。不过差不多只是做一个样机,这个是我从别人论文里扣出来的,人家做过应该没事,我是想直接把外边这个套做出来,然后直接接联轴器的。现在主要是需要找人生产这个磁棒和套筒,这个磁棒和套筒的连接结构我没接触过真看不出来,我觉得他像捅穿了磁棒,我朋友说是直接夹的,但是我俩都不专业,导师也不懂这个,想问清楚了在问问厂家怎么搞。

网友:
磁棒是空心?

楼主:
实心的,长度15cm, 底面直径4cm的圆柱形永磁体,材料暂定N45,可能换N52

网友B:
哦,那阻力矩很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阻力矩很小的吧

我算的最大可能到0.2N*m

网友B:
磁棒上有孔或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上有孔或槽?

就是这个不知道。因为人家的论文里只有这个图片,磁棒我还没生产,想知道这个铝合金套筒和磁棒可能的连接方式,再下单生产磁棒。

网友C:
实现方式很多,图片太模糊。

网友B:
你是单个还是要大量做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单个还是要大量做测试的?

我是先做样机,单个的

网友(点评):
哦,我想问是一个装好了不动的,还是要测试多根磁棒,要反复装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方式很多,图片太模糊。

有没有推荐的方式呢,不一定得是和图片一样的。我的目的是驱动这个磁棒转起来就可以,就是速度每秒60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方式呢,不一定得是和图片一样的。我的目的是驱动这个磁棒转起来就可以,就是速度每秒60比较 ...

你有外部套管的内外径和长度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外部套管的内外径和长度尺寸吗?

这样

网友C:
尺寸不大,套筒按 过盈配合 加工,安装的时候,把套筒内孔加热到一百五十度以上 ,然后趁热 把芯棒装进去。
冷却之后,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不大,套筒按 过盈配合 加工,安装的时候,把套筒内孔加热到一百五十度以上 ,然后趁热 把芯棒装进去 ...

这个加热应该行不通吧,磁体受热磁性会减弱,我这玩意需要超强磁

网友B:
哦,我想问是一个装好了不动的,还是要测试多根磁棒,要反复装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想问是一个装好了不动的,还是要测试多根磁棒,要反复装卸的

一个装好了不动,我完成样机,能正常工作了就完活了

网友B:
皮带端按道理应该要2个轴承,这样磁棒会受力。还有底板不应该是木板,毕竟转速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皮带端按道理应该要2个轴承,这样磁棒会受力。还有底板不应该是木板,毕竟转速高

大佬新年好!

没头没尾的,不知所云,lz这是要干啥?既然从别人论文扒拉的东西,给个论文链接看看。这高低得弄个铝板,又不会妨碍磁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皮带端按道理应该要2个轴承,这样磁棒会受力。还有底板不应该是木板,毕竟转速高

小米V8S,3.5万+,防止磁芯炸裂用碳纤维包裹,lz这个速度相比V8S还是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新年好!

没头没尾的,不知所云,lz这是要干啥?既然从别人论文扒拉的东西,给个论文链接看看。这 ...

这篇论文是通信类的论文,提到机械结构的地方很少,所以复现才困难,论文名叫旋转永磁式机械天线的辐射机理与信息调制方法研究,知网上可以搜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加热应该行不通吧,磁体受热磁性会减弱,我这玩意需要超强磁

那你就间隙安装,然后灌胶进去。

网友(点评):
这主意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V8S,3.5万+,防止磁芯炸裂用碳纤维包裹,lz这个速度相比V8S还是太低了吧

电机型号我都确定了,现在就想知道给这种易碎的磁铁安装套筒,不知道套筒和磁铁的连接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篇论文是通信类的论文,提到机械结构的地方很少,所以复现才困难,论文名叫旋转永磁式机械天线的辐射机 ...

是匀速旋转吗?还是你在代码中可调速度,找到最优解?你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出钱请人做一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匀速旋转吗?还是你在代码中可调速度,找到最优解?你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出钱请人做一套啊。

我在代码里边调速度,做通信调制的。现在我电机驱动器都定好了,在驱动这个磁铁上遇到了问题,这种在哪里可以下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端按道理应该要2个轴承,这样磁棒会受力。还有底板不应该是木板,毕竟转速高

我是想着不用这个皮带,直接上联轴器的然后两个轴承加轴承座,

网友E:
有种胶叫502,专粘金属类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种胶叫502,专粘金属类物质。

我转速达到60hz的时候502的强度够吗?

网友(点评):
502不够的时候,必定有502+,50XX的选项,唯一不变的只是需要花多少RMB去购买。 顺便提一下,钻地球的钻头,就是钻石油的那种地质钻,金刚石都是用胶粘上去的。。。。

网友:
磁棒外层是否已用树脂和碳纤维加强过了?黑乎乎的

网友F:
我认为磁棒与铝合金套间隙配合就行。然后在磁棒的一端铣出2个扁。然后紧定螺钉固定到磁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磁棒与铝合金套间隙配合就行。然后在磁棒的一端铣出2个扁。然后紧定螺钉固定到磁棒上。

主要问题是他的这个套筒厚度太小,走不了几扣,高速旋转的情况下,螺钉可靠性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磁棒与铝合金套间隙配合就行。然后在磁棒的一端铣出2个扁。然后紧定螺钉固定到磁棒上。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提醒下,高速旋转的外面一定要加个护罩。防止磁棒受不了旋转力矩,断裂飞出。

网友:
学习一个,一开始我想着要我设计的话我直接给磁帮开个孔,然后塞一个橡胶保护套进去,最后塞一颗螺丝贯穿,但是仔细想一下磁棒太脆了,打孔可能会裂开,最后还是看大佬的把一端洗出两个扁头除了靠谱

网友:
看起来像这么个东西啊! 屏幕截图 2025-01-02

网友:
@长白老魔 同意。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加个亚克力罩子。严格来说,是需要做动平衡的。先低速旋转,看看抖动,然后慢慢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