肋板的画法

楼主(2025-01-01):
如图,哪个对

网友:
都对。左图是人工画法,右图是软件自动生成的

网友(点评):
右边也是手工画的,否则肋板会打剖面线。

网友(点评):
软件生成的也可以自动去除肋板的剖面线。比如SolidWorks。前提是你用“筋”命令来做肋板,然后生成剖面视图时选择剖面线排除筋特征即可。

网友(点评):
b图根本不符合GB/T4458.6-2002标准的规定画法,那叫对?不符合标准的制图叫对吗,什么混账逻辑。

网友:
GB/T4458.6-2002标准可以解释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乱弹琴!不如说百度的好。

网友(点评):
顺便请教学者11大佬一下为什么可以这样画?只是基于方便绘图还是其他什么原则?

网友(点评):
标准没给你解释呢,还是你压根没看标准?

网友:
投影偏差了

网友(点评):
谁投影偏差了,a图还是b图。

网友A:
右边对,左边螺孔投影和肋板投影对不上,找不到一个角度可以投影出左边这图像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懂不懂制图标准,要不然查查GB/T4458.6-2002怎么规定的吗。下面这位还正解呢,也是狗屁不懂的玩意。

网友(点评):
好,谢谢学者11大佬指点

网友:
b对吧,不在水平线上两个肋板投影出来和水平线上的肋板应该不一样大吧。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从来不看制图标准怎么规定的是吧,a图才是符合GB/T4458.6-2002制图标准的画法,b图一看就在那瞎画的。

网友:
都不对,都没画位置线和方向线,左边应该是120度剖开的,但不应该显示出孔,右边应该是水平剖开的,但是右边为什么会有一段表示孔的中心线

网友(点评):
什么不显示孔,这一下就暴露了你不懂的本质。有功夫翻翻GB/T4458.6-2002标准中规定的画法。

网友(点评):
这么多的回帖中,就你一个把GB/T4458.6-2002标准规定的画法贴出来了。其余人等都在那瞎胡诌。

网友(点评):
“学者11”我也是看了你的发言才去找的标准,然后贴图。PS:虽然不太喜欢你的语气,但是佩服你的知识。

网友:
|SUNZX1982发表于 01-02 12:34

谢谢大佬分享,虽然有点不符合逻辑,但是既然标准规定了那么也合理吧

网友(点评):
你想,最初这个标准发布的时候,还没有普及三维设计软件呢。为了减轻设计师的工作量,减少视图数量,以及其他原因,指定这样的标准还是合理的。

网友(点评):
看了一下,感觉单纯是为了省事,可以再一张图里面出完就不用搞多几个投影图画了,多几张图你可能需要多出一整张图纸才能画完

网友:
@学者11   现在很多企业都没有“标准化”这个部门了。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标准化是做什么的。只在图纸会签栏有个标准化空在那里。
好歹有的话,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不过,现在很多模式和以前也不一样了。比如很多工厂,画图能让人做出来就行,只做这一套,然后图纸保留不保留、保留多久都是问题。也就没人在乎标准化了。就是用电脑画草图,也说得过去。这个楼主可能是个学生,人家在复习功课呢。

网友(点评):
楼主ID注册时间是2017年,应该不是学生了。

网友(点评):
@SUNZX1982 那就是在考我们

网友(点评):
可能真的是老师。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A:
右边对,左边螺孔投影和肋板投影对不上,找不到一个角度可以投影出左边这图像

右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