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难题:多幅平行放卷间隙控制

楼主(2025-01-01):
如图,四幅PE膜(厚度0.5mm)放卷装置,放卷速度30米/分钟,如何保证整个放卷过程中,相邻膜料之间的距离维持在±1mm?

四幅放卷示意图

四幅放卷示意图

网友:
气吹

网友(点评):
吹母牛是吧

楼主:
多谢指教!能在提示一下吗

楼主:
能稍微详细说一下吗,多谢!

网友A:
以前看到过,有专门做开卷机构伺服纠偏的。

楼主:
可以简单说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到过,有专门做开卷机构伺服纠偏的。

谢谢指导!

网友:
-1mm?,,,,允许搭接?

网友:
这么薄这么快的速度,不敢想怎么弄了

网友:
感觉挺难

网友:
见过用自动纠偏的,看着机械没几个组件,估计电气控制这块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B:
自动纠偏系统,轻松解决。想间隔多少,就间隔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动纠偏系统,轻松解决。想间隔多少,就间隔多少。

膜和膜之间还要考虑静电,起褶子等异常吧

网友(点评):
这些,都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
这速度这精度,太EASY了,这就是包装印刷入门级别的。张力纠偏定长套色印刷涂布复合分切模切,嗯,很多年不搞了

网友:
张力,纠偏,还要考虑换卷接料

网友(点评):
张力就能纠偏,结构啥样子?学习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大佬自动纠偏的原理是啥,有没有图片或者视频什么的

网友(点评):
纠偏系统有一个传感器,能实时检测到材料边缘,当料边有跑位时系统控制电机端着料卷回到原来的位置,也可以控制过辊倾斜,使材料回到正确的位置。一两千块钱一套的就很好使了

网友:
自动纠偏器,了解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膜和膜之间还要考虑静电,起褶子等异常吧

静电?加个离子风机吹着就好了。

网友:
有标准纠偏系统,
这种放料必须得上它

网友:
加个纠偏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
印刷,涂布等机械上面的收放卷都会用到纠偏机构,标准件,直接买成品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速度和精度单个没有问题,四个一起首先是张力问题,四卷四个张力需要统一在一起,四个纠偏咋避免相互干扰。
A侧要一致达到下边的工艺要求,B侧不同卷要使A侧产生统一的张力,同时纠偏装置也是需要在张力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速度和精度单个没有问题,四个一起首先是张力问题,四卷四个张力需要统一在一起,四个纠偏咋避免相互干 ...

嗯,这机构张力也比较重要,搞自动张力机构要复杂点复杂成本也高,可以弄个测卷径的,除非手调调就满足生产了

网友E:
30m/min的车速很低了,把图中那根导辊换成弯辊(或称弧形辊)就行,只是造价高一点。低成本的做法就直接拿表面光亮的不锈钢管稍微弯一下,做出个10mm左右的中高来估计也够用了,重点是使用时要调整好弓高的方向,方向不同隔缝的大小就不同,调到效果满意的方向就可以了。张力的控制可以设定收卷速度比放卷速度稍微快一点点(比如快2%),现在有变频控制技术实现起来很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m/min的车速很低了,把图中那根导辊换成弯辊(或称弧形辊)就行,只是造价高一点。低成本的做法就直接拿 ...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速度和精度单个没有问题,四个一起首先是张力问题,四卷四个张力需要统一在一起,四个纠偏咋避免相互干 ...

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