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变的图纸怎么做

楼主(2025-01-02):
楼主有产品配合的图要画,材料是硅橡胶,属于弹性材料,配合方式是过盈配合,然后我想用CAD先把单个零件的图纸画出来,再用啥软件能够做形变的配合呀?
楼主自己的现在用的有CAD和COMSOL比较多,SolidWorks会一点,然后CAD只能做静态的配合设计,COMSOL可以做动态的配合和形变,但是属于演示意义,不能做量化的,我想做的是模拟实际安装的形变,就是我拿CAD的单个零件图纸进行装配,然后形变出来装配后的图纸,我再拿装配后的图纸去做仿真分析。
请教下论坛的前辈们、大佬们,这个有啥好的建议分享!
谢谢~

楼主:
要是有能够一边做配合同时做动态的形变,同步还能做仿真的更好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种仿真毫无意义,人们只关心变形前的尺寸和变形后的尺寸,而这个用二维就可以做到。

网友A:
COMSOL不能做有限元分析吗?

网友:
UG里做动画。弹簧我也不会搞变形

楼主:
GPT是这样建议的,我来试试!

建议的工作流程:
使用 CAD 进行设计:在 CAD 中绘制单个零件的图纸。
导入到 SolidWorks:将 CAD 文件导入 SolidWorks,进行装配和运动仿真。
进行形变分析:在 SolidWorks 中观察动态装配过程中的形变。
导入到 ANSYS 或 Abaqus:将装配后的模型导入 ANSYS 或 Abaqus,进行详细的有限元分析。

网友(点评):
大模型能指导你吗,它懂个屁有限元,它就是个概率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SOL不能做有限元分析吗?

可以,只能做静态的,要是动态的只能做做样子

网友B:
你所谓的过盈配合仿真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你以为的仿真是什么样的。https://www.jishulink.com/post/1911301
上面的链接就是使用ANSYS Workbench做过盈配合仿真,难道这个过程COMSOL做不了吗。
COMSOL可是多物理场仿真软件,这个都做不到,如何做到多物理场仿真。
还是说你所设想的仿真完全是脱离现实的,现实中什么有限元分析软件都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只能做静态的,要是动态的只能做做样子

觉得应该可以,不然这软件功能也太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谓的过盈配合仿真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你以为的仿真是什么样的。https://www.jishulink.com/post/191 ...

变形前的尺寸和变形后的尺寸,而这个用二维就可以做到,这个咋做的?
我现在想解决的就是这第一个,连续的现在好像没有条件

网友(点评):
计算得来的呗,要不然你以为过盈配合是怎么回事,照你的说法,这过盈配合还没基本尺寸了。

网友(点评):
连续的现在好像没有条件,怎么能叫好像呢,这似乎表明你根本没做这方面的操作啊,光听别人说的吗。

网友(点评):
你要是愿意分享,你就好好说,不愿意分享就不要回复,看你回复的戾气大,没有内容,缺乏营养啊

网友:
选择逐步加载的方式,例如通过施加逐渐增加的力或位移来模拟压装工具的动作。这是一个分步的过程,每个步骤代表了压装过程中的一小段时间段。
设置合适的时间步长,以便捕捉到压装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太大的时间步可能导致结果不准确,而过小的时间步会增加计算成本。
因为涉及到大变形和可能的塑性行为,所以必须使用非线性求解器。选择一个可以处理几何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的求解算法。
使用瞬态动力学分析类型,分析各个时间步的结果,观察整个压装过程中应力、应变和变形的发展趋势。
COMSOL Multiphysics 可以用于进行连续瞬态力学仿真,包括过盈配合的压装过程。

Solid Mechanics 接口:
这个接口适用于线性和非线性的固体力学问题,能够模拟大变形和大应变情况。
Contact Pair 特性:
使用 Contact Pair(接触对)来定义两个或多个固体之间的接触界面。它支持摩擦接触,并且能够自动处理接触状态的变化。
Nonlinear Structural Materials 模块:
如果涉及到塑性变形或其他非线性材料行为,可以添加此模块来定义更复杂的材料模型。
Transient 研究类型:
选择 Transient(瞬态)研究类型来进行随时间变化的分析。这将允许你指定一个时间范围和步长,从而捕捉到整个压装过程中每个时间点的状态。
Moving Mesh 或 ALE 方法:
对于需要考虑边界移动的问题,比如压装工具的推进,可以使用 Moving Mesh 或者 ALE(Arbitrary Lagrangian-Eulerian)方法来适应网格变形。
Load Ramp-Up:
通过逐渐增加载荷(如施加力或位移),可以模拟压装工具逐步加载的过程。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间依赖的函数来控制加载速率。
Event Interface:
如果在压装过程中存在特定事件(例如达到某个应力水平或完成装配),可以利用 Event 接口来触发某些操作或者改变仿真参数。
Parameter Estimation 和 Optimization:
如果需要优化压装参数或者估计未知变量,可以结合 Parameter Estimation 和 Optimization 功能来进行高级分析。
Postprocessing and Visualization:
强大的后处理工具可以帮助你可视化结果,包括随时间变化的应力、应变、位移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