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孔的机加工操作

楼主(2025-01-02):
如图,中心孔现在标注的是6mm,实际上我计算值是6.35,这个零件装机后测试,先按6mm来,然后再扩孔,为了精确,可能最后需要5丝5丝的加,比如最终结果是6.33。因为我的计算值是理想值,实际只能一点点试
  我就想问机加工怎么加工这个内孔,比如现在是6mm,下一步我让你扩孔到6.05mm,  机加工加工工艺如何?

网友:
6扩到6.05用铰刀就可以。6.35可以上车床修正卡盘车。

网友(点评):
6.35的钻头不一次打好? 再说还有6.35的铰刀

网友:
看材料,软的料用插孔

网友:
用5mm的铣刀,正常编程,操机的加刀补就可以。

网友:
不用扯这么多,不是硬料,直接钻头,6.35的钻头一打就是6.33
6.05就直接用6.05的铰刀

网友:
问一下你这个孔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可以考虑做好几个零件,只是孔的直径不同,6.05 6.1 6.15 6.2 6.25 6.3,差不多做6个吧

网友:
我给的方案是:干不了

网友:
看你用什么设备干呗,镗刀,铰刀都行啊,现在的很多精镗直径调节精度可以达到2微米。

网友:
你的这个中心孔做什么用的?标记这种精度?材料是什么?
可以用拉床,镗床,铣床加工。得看你真实需求了。

网友:
钻孔要留余量,否则会打大了

网友:
铰刀可以,内外圆同心度好的话,可以车床修爪也可以。同心不好的话可以加工中心分钟扩孔。甚至线切割也行,根据批量和需求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