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零件降本方案

楼主(2025-01-02):
请教各位社友,不锈钢零件有哪些降本方案。目前零件都是SUS 304机加工的。谢谢

网友:
给出的信息太少了,Q235镀铬?

网友:
优化结构 减少长度 厚度等 管料代替棒料
优化工艺 减少去除材料 采用拼接、焊接工艺
其他材料代替

网友:
提高售价。降低成本占比

网友:
不用不锈钢,不就降本了吗。要说说你的场景,工况啊

网友:
改用303

网友(点评):
还有302、301

网友A:
https://www.kstongmao.com/news/528.html
这个链接中关于不锈钢零件降本给出了10个方案。

网友B:
要看看机加量大么?  我们之前机加改用精铸,你们搞医疗的话我可以推荐供应商

网友(点评):
不锈钢也可以做铸造吗?我们是医疗行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机加量大么?  我们之前机加改用精铸,你们搞医疗的话我可以推荐供应商

医疗的小部件,小孔又多 又异型,用精铸是最好的····

网友:
平替材料

网友C:
能打孔的不铣孔,能钣金的不机加,能6.3的不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kstongmao.com/news/528.html
这个链接中关于不锈钢零件降本给出了10个方案。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打孔的不铣孔,能钣金的不机加,能6.3的不3.2

能201不3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机加量大么?  我们之前机加改用精铸,你们搞医疗的话我可以推荐供应商

不锈钢精铸的供应商能推给我吗?

网友:
上有限元

网友:
如果是机加工件,防腐要求又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试试303,

楼主(2025-03-03):
闭环。
1.不锈钢精铸是一种成熟的加工方式,能够大幅降低不锈钢机加工件的成本。由于不锈钢的熔点过高,所以只能采用熔模铸造的方式。精度一般,开模周期短,精密配合位需要做二次加工。适用于中大型零件的批量生产。
2.粉末冶金是一种成熟的加工工艺,其原理是将金属粉末高温烧结成型,适用于中小零件的批量生产,其结构强度不如铸造。
3.机加工工艺降本主要方向:更换供方、减少加工面、更换合理材料、减少焊接/过盈等二次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机加量大么?  我们之前机加改用精铸,你们搞医疗的话我可以推荐供应商

不锈钢当然可以铸造啊。有需要的话联系我13961185344 常州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