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佬们帮个忙

楼主(2025-01-02):
占用大佬们一些时间,旋转台电机的选型与计算;载重:1000KG,载货台自重:400KG,货物尺寸:1.4*1.4*1.4米 ,20秒转90度吧;应该还少一些条件,等会你们提我在量;可以给个具体的计算过程吗?这样以后就可以自己算了,之前没遇到过。

网友A:
载重的重心和旋转轴中心重合就不要多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重的重心和旋转轴中心重合就不要多大的力

别啊 大哥给个计算过程啊

网友(点评):
兄弟呀,我只做过顶管管节的翻转,那个只要重心距离就选个减速机,时间没要求,你这个我也不会呀,找下公式或等高手来帮忙

网友:
旋转台对回转轴线的转动惯量,载重对回转轴线的转动惯量,电机加减速时间,减速器减速比,缺计算参数。

网友B:
你这图没法给你目测对轴线转动惯量,我记得软件上可以自动计算转动惯量?
  反正大概电机最大扭矩等于摩擦力力矩+加速度力矩,加速力矩的关系是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减速就有说法了,从原理上电机应该可以直接提供减速力矩,但是不是很清楚电机的控制,看看其他大佬说法。然后需要根据你的减速力矩计算减速时间,只有知道减速时间后才能算出加速时间,从而计算加速度。当然你物理刹车也是可以的,看你打算怎么减速。

网友:
万能的论坛

网友C:
T=G*R=(M+m)g*R; R 为回转盘半径,M、m为负载和自重质量
P=9550T/n;n为转速,ω=2πn;
上面就可以粗算出电机功率,实际根据工况放大2倍左右;
回转体根据转动惯量公式算出转动惯量;
最终根据功率P、转速n、转动惯量J选个电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没法给你目测对轴线转动惯量,我记得软件上可以自动计算转动惯量?
  反正大概电机最大扭矩等于摩擦力 ...

就是这个 不行我可以把三维也发给你 这东西不是什么保密的,以前公司的产品 某个时代的项目;就是现在新项目又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G*R=(M+m)g*R; R 为回转盘半径,M、m为负载和自重质量
P=9550T/n;n为转速,ω=2πn;
上面就可以粗算 ...

大佬 回转半径是哪个?还有大小齿轮要不要带入比例?

楼主:
应该有大哥做仓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回转半径是哪个?还有大小齿轮要不要带入比例?

按转盘的最大半径计算啊,哪个转矩就是末端输出的最小转矩,有减速机之类减速加大转矩的,就按比较减少电机扭矩啊,功率是不能减少

网友:
|莫树良发表于 01-02 16:45
大佬 回转半径是哪个?还有大小齿轮要不要带入比例?
用转动惯量计算回转半径整合进转动惯量里面了,这样吧,你去搜索一下如何用三维软件计算转动惯量

网友:
惯性负载,跟加减速时间有关。手册有上详细计算过程。

网友:
启停力矩,加减速力矩都是利用转动惯量来算;水平转动,重力全作用到回转支撑上面,算回转支撑的摩擦力矩;最后再乘个安全系数。

网友:
粗略计算回转支承惯量343kgm2,扭矩42.7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