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过这种螺栓的吗?

楼主(2025-01-02):
有见过这种螺栓的吗?如图。不是内六角沉头螺栓那种,应该是起到定心作用

楼主:
还有沉头呢

网友:
数控刀杆螺丝

网友:
内六角花型沉头的国标也有,GB2673

网友:
就是防盗螺钉吧

网友:
内六角花型欧洲人用的较多,国人用的较少,实际使用中发现内六角花型是比较不易失效的,当然也可能这类槽型几乎没有野鸡厂做

网友:
近几年,非标设备上,很多门钣金都要求使用这种梅花沉头螺钉固定的。
除了这种,还有梅花带柱的。

网友:
换空气滤芯,大众车就是这种螺栓

网友:
西门子洗衣机全是这种螺丝

网友:
这种优点:
1.扳手不常用,不容易拆卸,防盗
2.外观比普通内六角好看
3.M3及以下小尺寸的螺钉普通内六角头部容易拧坏,这种相对好一点。

网友:
刀柄上见过

网友(2025-02-18):
梅花螺栓,主要用于设备外表面密封件(如钣金)的安装,只能使用管理的梅花扳手才能拆卸,避免人员随意拆卸造成安全问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