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角函数算法求教!!

楼主(2025-01-02):
路过的大佬帮忙看一下,怎么用三个参数求 第四边长或者角度出来。

网友A:
三角形怎么会有第四边?用余弦定理s可以算

补充内容 (2025-1-4 09:26):
对于这题,我们可以得出这个方程式,假设未知的第三边为x,37.8*37.8=9.2*9.2+x*x-2*x*9.2*cos130

网友(点评):
你要不要对照着楼主的图,看看你所谓的余弦定理中的角度和边长的关系能对应上吗

网友(点评):
啊?学者11大佬这是多久没写过高中题目了,余弦定理就是用三条变来计算余弦值的,换句话说,也可以用已知角度余弦值和任意两边长度计算第三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怎么会有第四边?用余弦定理s可以算

补充内容 (2025-1-4 09:26):

用余弦定律 那个130°对应不上,
用正弦定律更合适 (a/sinA = b/sinB =c/sinC = 2r=D);37.8/sin130° = 9.2/sinB
但是我不太懂 算出来是个小数 怎么转换成角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余弦定律 那个130°对应不上,
用正弦定律更合适 (a/sinA = b/sinB =c/sinC = 2r=D);37.8/sin130° ...

  130度的余弦值是负数。    你用正弦要多算一个角,你现在算的是9.2对边对应的角度吧,这个算出的是sin值,要用反三角函数计算器输入sin值算出角度,然后用两个角度算第三个角度。然后网上的反三角函数计算器算出来的结果可能是直接给角度,也可能是给弧度,注意看一下说明,弧度你还要自己转成角度。

  最后,大佬不都用cad画出来了吗,直接读出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度的余弦值是负数。    你用正弦要多算一个角,你现在算的是9.2对边对应的角度吧,这个算出的是sin ...

大佬不敢当啊,我们注册时间都差不多;算出来了,用反三角函数转成角度;在PLC里面用的,只能用公式
多谢大佬了~

网友:
|HDHF发表于 01-04 19:56
大佬不敢当啊,我们注册时间都差不多;算出来了,用反三角函数转成角度;在PLC里面用的,只能用公式
多谢大佬了~

plc里面还有反三角函数公式?这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