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NX2312车工序为什么没有钻孔项?

楼主(2025-01-03):
各位大师:NX2312车工序为什么没有钻孔项?

网友:
可以通过编辑NX软件安装目录下的配置文件来恢复或添加钻孔选项。具体操作如下:
打开NX软件安装目录,例如:D:\Program Files\Siemens\NX 12.0\MACH\resource\template_set。
找到并编辑cam_general.opt文件,去掉文件中关于drill.prt的注释符号##,保存文件后重新打开NX软件即可恢复钻孔选项。

在NX2312版本中,可以使用特征孔加工(hole_making)来实现钻孔功能。通过识别特征孔并进行批量选择,可以对多个孔进行钻孔操作。
在组下面插入工序,识别同样大小的孔并全部选上。
刀具自动创建后,进行重命名。
在分好的组下面创建程序,并在加工导航器中进行重命名。
确保几何体指定了部件,并完成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