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释

楼主(2025-01-03):
谁给解释下,下腔充入0.5MPa 压缩空气  推动活塞上移使上腔内空气压力升高(初始为1个大气压),但下腔内始终是0.5MPa压力并没有能量损失。

网友:
F和P的区别

网友:
解释啥,接个气泵提供0.5MPa。损失了就补点

网友A:
enmm,恕我理解能力有限,我并没有理解你想让我们解释什么主动源没有能量损失吗?你这个系统如果说充气口是动力源方向只要系统内运动必然伴随这能量转换呀。然后你上面是容积变小。你说你没有能量损失那不可能呀,运动了,没有和内壁摩擦生热?如果说这是理想状态下,没有漏气之类的,且绝对光滑,那确实没有,因为你的能量都没有出这个系统。能量损失的前提是能量逃逸出这个系统,而很不巧,你这个模型理想状态下,就一个系统,也确实不存在逃逸出系统。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气体压缩和释放都伴随着热量的转换。所以你这个理想状态下应该也存在热量逃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mm,恕我理解能力有限,我并没有理解你想让我们解释什么主动源没有能量损失吗?你这个系统如果说充气口是 ...

理想状态,不考虑摩擦 热量损失。

网友B:
下腔体的压缩空气是一直灌的吧,要不然体积膨胀压强变小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体积膨胀压强就能变小,知道查理定律吗

网友(点评):
分析受力得到的,因为要两边受力平衡,所以下方气体补充的情况下必须得压强变小,上方压强变大从而受力平衡

网友(点评):
问你知道查理定律吗,老回避问题,查理定律就可以保证压强不变,体积膨胀。

网友(点评):
学者11大佬的意思无非就是有热量输入,那也行,但是题设条件是无热量损失,一个有额外热量输入的系统强调无热量损失的理想条件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腔体的压缩空气是一直灌的吧,要不然体积膨胀压强变小

是的,活塞上移过程中,下腔始终保持0.5MPa压力。

网友(点评):
下腔室应用查理定律,压力不变,温度升高,体积膨胀;上腔室应用波义耳马略特定律,温度不变,体积减小,压力升高。

网友(2025-05-07):
阻力+小腔压力=大腔压力,假设理想状态下,阻力不变,小腔压力变大,有两用可能1是腔太小,动作很快完成压缩空气的压力没来得及变化,2是压缩空气气路上加节流阀了

网友(2025-09-04):
不懂。不懂。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