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接钳为什么有两个油缸

楼主(2025-01-03):
这是充电压接钳的结构,有两个油缸串联在一起的。小活塞上有孔,油通过小孔进入大油缸,推动大活塞,大活塞做功。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直接省略小活塞,液压油直接推动大活塞不也行吗?

网友:
小活塞有个增压效果

网友(点评):
小活塞中间有个孔,油直接通过了,起不到增压作用

网友:
猜想是有自身储能缓冲的作用

网友:
小油缸快速进给,大油缸增力压紧

网友:
帕斯卡定律知道吗,初中学过的。

网友:
都是大佬

楼主:
小活塞中间有个孔,油直接通过了。增压缸的小活塞上面是没有空的。

网友:
7楼大佬正解,压强=压力/受力面积,根据帕斯卡定律,大小油缸压强一致,小油缸的小压力转换到大油缸,就变成大压力了

网友A:
有通油孔说明两侧缸内油压相等,但是因为小活塞两侧面积不一样,所以液压对小活塞两侧的压力不一样,形成了压力差,这个压力差推动小活塞自动顶到限位处。那么压力差有啥用呢,在大活塞受到小于一定大小的变力,目测一下大概是瞬间变大2-3倍,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保证小活塞下面的缸体体积保持不变,因为瞬间推不动小活塞,等压力传过去后压力差顶死更推不动了。但是这设计如果放在气动系统上我还可以 理解成他们想让小活塞下面等缸体等体积变化,但是液压油体积可以变吗?不是很清楚液压油特性,看看其他大佬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通油孔说明两侧缸内油压相等,但是因为小活塞两侧面积不一样,所以液压对小活塞两侧的压力不一样,形成了 ...

大佬的意思小活塞存在就是缓冲的作用,防止某种情况下大活塞速度过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的意思小活塞存在就是缓冲的作用,防止某种情况下大活塞速度过快?

不加小活塞的液压缸受到突然增大的外力时候会快速下降吗?小活塞保证了小活塞腔体内液压油体积不变,有啥用我就不好说了,不是很了解液压系统

网友:
这种意思

网友B:
根据帕斯卡定律,在水力系统中的一个活塞上施加一定的压强,必将在另一个活塞上产生相同的压强增量。如果第二个活塞的面积是第一个活塞的面积的10倍,那么作用于第二个活塞上的力将增大至第一个活塞的10倍,而两个活塞上的压强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帕斯卡定律,在水力系统中的一个活塞上施加一定的压强,必将在另一个活塞上产生相同的压强增量。如果第 ...

两个油路相同,压力是一样的,你的说法不成立

楼主:
他那个小活塞有孔,边压力一样,没有增压作用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