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托盘1:1摆放问题

楼主(2025-01-03):
各位大佬好!小弟想问一下,怎么能保证机械手抓取的托盘,和后面PASS品摆放托盘能1:1啊?假设一个托盘有6个产品,有1个产品NG了,PASS品摆放托盘就放不满了,客户想要Pass品托盘是满的(6个)

网友:
那你肯定要先进行筛选啊,筛选之后,在进行码垛啊。

网友:
你剔除NG了,肯定要及时补货。

网友:
视觉检测,发现有缺料及时补上。

网友:
加个传感器计数,电气加段程序很好解决吧,没达到6层的高度就反馈给机械手补足

网友A:
上板机上料,机械手抓取,ICT检测。检测是单板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板机上料,机械手抓取,ICT检测。检测是单板检测?

是的

网友B:
再放一摞预留托盘,NG了就从这边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放一摞预留托盘,NG了就从这边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