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械设计大佬,这个结构下,电机用什么开关控制停止

楼主(2025-01-04):
                各位大佬你们好,我刚入门机械设计行业没多久哈,今天在设计当中遇到电控方面的问题,我对电控部分又不太懂,特来请教各位大佬。
如图所示,如何让图中红色箭头上的方形铁块,掉下来接触到红色箭头所指的圆形铁棒,电机就断电停止转动?是用什么开关,或是用感应器去实现?
请大佬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装几个接近开关就行了

网友(点评):
有行程开关,还得有接触器,按钮,热继电器等等。

网友(点评):
要热继电器做什么

网友B:
做设计要客观思维,养成了客观思维就很容易找到解决方案。
比如楼主说的棒和块接触,是有挤压碰撞的硬接触?还是刚触碰到就算?
电机停止转动,这个“就”如果指明响应时间(比如0.5秒内停止转动),那就能更好准确的确定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设计要客观思维,养成了客观思维就很容易找到解决方案。
比如楼主说的棒和块接触,是有挤压碰撞的硬接触 ...

哈哈哈,非常感谢大佬指出我问题中不严谨的地方,做设计确实要养成客观严谨的思维。
方铁块和圆棒刚触碰,电机就在0.5秒内停止转动。

网友C:
以机床为回路就行,下面的棒子就是回路,碰到就发个信号,

网友(点评):
这种做法貌似有时候会打火花,时间长了接触的地方会发黑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我想岔了,中间过个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D:
搭个回路,一旦接触到有信号就停转,之前我们做的卷料弹片上料就是这样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机床为回路就行,下面的棒子就是回路,碰到就发个信号,

感谢春哥大佬指导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个回路,一旦接触到有信号就停转,之前我们做的卷料弹片上料就是这样的原理

感谢馒头大佬,我也爱吃馒头哈,可否详细说明,或者您当时做的那台设备的回路电路,可否截图这部分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当时我们结构上就是搞了个螺钉孔把两根线头连接在不同的件上,当弹片的卷料因为送料下沉长度不够以后就会绷紧碰到另一侧,这样就构成了回路,然后卷料电机转动放下一部分料,卷料耷拉下来不接触回路就断开了

网友(点评):
就是类似测通断的探针原理,你买过米思米或者***的探针吧?

网友(点评):
哈哈,构思巧妙,简单好用,赞

网友:
行程开关呀

网友E:
我想到一个邪门的办法就是把电机和铁棒以及铁块并联在一起(可以通过捆绑导线的办法),这样一碰上去电机就被短路了,但是感觉这样做比较消耗保险丝。而且只是电机断电,惯性还在。

网友(点评):
够邪,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几个接近开关就行了

安装接近开关,继电器、PLC控制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馒头大佬,我也爱吃馒头哈,可否详细说明,或者您当时做的那台设备的回路电路,可否截图这部分参考一 ...

哈哈,构思巧妙,简单好用,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到一个邪门的办法就是把电机和铁棒以及铁块并联在一起(可以通过捆绑导线的办法),这样一碰上去电机就 ...

果然够邪门,这技术已经另辟蹊径自成一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