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材料中哪些因素会对机加后的粗糙度、尺寸造成影响

楼主(2025-01-04):
比如我加工这个产品的侧孔,毛坯冷挤压的,材料16MnCr5,镗孔粗糙度不稳定

楼主:
补个产品图片

网友A:
大春哥召唤术@尹志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春哥召唤术@尹志春

叫我有毛用,镗孔,精镗,加大风力,把渣全吹走,很多不稳定是渣造成的,换刀孔径不对是机床问题,换刀后,有刀摆,一般无法解决,想了很多办法,还有一种就是刀具选择不对,刀具上粘了积屑留,这个留参于了切削,切一下又掉了,选 择合适的刀具,刀具前角后角要弄对,这就是有时手磨刀,加工出的光洁度高的原因,

网友(点评):
0.8是否采用磨?

网友(点评):
还是大哥有经验,最近调打磨设备,打磨后封口老渗水,你这么一说,打磨的碎屑可能也有影响,下周去加个吹气除打磨粉碎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