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珠丝杠在配合双轴直线导轨时的受力问题

楼主(2025-01-04):
就像图里这样滚珠丝杠在配合双轴直线导轨,水平放置使用。(1)我看大家都说由直线导轨承受径向力,由丝杠承受轴向力,那这种情况下,丝杠所受的轴向力大小是多少呢?是通过电机输出转矩得到的推力?还是要考虑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呢?比如惯性力之类的,这个轴向力的大小与负载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2)在具体在设计或者装配过程中,又是如何做到由直线导轨承受径向力,由丝杠承受轴向力的呢?是设计时对特殊位置有额外的公差要求吗?比如直线导轨的安装高度,还是对连接丝杠螺母座与滑块的滑台有特殊要求?还是说在装配时通过一些特殊的调节方式能实现。并且在装配完成时,又怎么能保证工作时丝杠不受径向力的影响,或是说受径向力影响很小的呢?

糊里糊涂的提了一箩筐问题,感谢各位大佬们的经验分享,祝大家早日发大财!!!抱拳了

网友:
你根本的问题是理论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功能定理,能量守恒定律一点概念没有。
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首先你必须先学基础知识,真奇怪你大学学什么专业的,怎么一点常识概念没有。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经典问题,网上查丝杆滑台受力分析或者直接翻手册都有详细说明,我就不献丑了。
  第二个问题虽然听起来像1+1等于几,但是还真没想过,我想想怎么解释。径向力可以从能量守恒说起,因为径先力直接做功,所以对物体做工的就是承受径向力的,滑轨上分析一下受力就知道径向上只有阻碍运动的摩擦力,所以只有丝杆有径向力,并且做功。轴向力则是这样看,假设有人把导轨拆了,你会发现滑台开始转起来了。有导轨的时候就不会转,也就是导轨受到轴向力形成力矩平衡了这个转矩,当然对导轨说轴向力有点奇怪,这也不是轴,但是力的方向一样,就叫他轴向力吧,理解一下。至于为什么丝杆没有轴向力,因为这玩意本质上是一个力矩,大小和半径有关,直接作用在丝杆上半径是0,不管力多大都平衡不了转矩。

网友:
觉得提问也是糊里糊涂

网友:
这个问题你去看THK丝杆样本的的前几页

网友:
抖音有NSK还是THK的丝杠平台安装视频,多看几遍能体会到里面的一些结构细节。很多年前看到一老工程师设计的丝杠平台,简直不能直视,机械就没入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qpqeXE3k/?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437cc5e37b565ce8a1f5a15a9dcb332看一下这里,主要是受力分析.我不清楚那个模型图与受力图是否一致

可以肯定的是FW是丝杆所带的负载,FS是电机带来的扭矩,至于FR嘛(压力肯定是有的,滚珠是滚动的,需要摩擦力提供力矩,想象一下)

网友(点评):
我找不到更好的,有的话请网友提供下书籍.这个与国外的那个受力分析图一致的.这里吐槽小丸子在bill刷没营养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qpqeXE3k/?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43 ...

该死 有趣的去B站全是培训机构发的什么视频(点评小丸子什么垃圾东西 搜出来全是这种东西),这个算好点 与国外分享的受力分析图一致

网友:
受力和结构设计的平行有重要关系

网友:
这个涉及好几个理论

理想情况下 即 不计摩擦等 旋转运动转换直线运动 做功相等 转动一圈扭矩做功=被移动物体重量×丝杆移动距离(F×S)

后面就是 驱动机构 和 导向机构 选择问题 最小摩擦角 保证不被卡住。要根据导轨精度等级进行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