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德国西门子840D系统NCU573.4不带原装PCU,采用贝福屏

楼主(2025-01-05):
这是芬兰芬宝的一台什么机床上用的系统,肯定不是扣压机,因为再复杂的油管扣压机都不可能采用这么多伺服轴来控制。机床我没见到。系统控制屏才有德国贝福的屏来控制的。

网友:
货是高级货,这套当年可能要20W+,
我给西门子伤了几次,850的卡座坏了,修一下2000,配件死贵,对于我这种黑作坊,宁愿用国产2000块一套的数控系统,不敢碰二手西门子系统的机器,维修贵,故障 率高,相比三菱,发哪科,故障率高太多,厂家说,车间环境太差,要无尘车间就不会有问题,
在机加工行业,多数人不敢碰西门子的二手机,佳铁的高速机就是西门子的,现在价格才3.5一台,新机过30+要是三菱法哪科,应该能到5W,能多卖1.5W以上,
西门子有个优点,只要买了系统,全套技术资料都有,厚厚几大本,全是公开,所有轴不上锁,三菱上锁,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