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奇怪的齿型,哪位大神来解说一下

楼主(2025-01-06):
如题:碰到一个奇怪的齿型,,,,,哪位大神来解说一下!!!!

网友:
整个轮齿是斜齿吗

网友(点评):
相同齿型两个配对使用。。。。

网友:
看着还正常啊?奇怪在什么地方?提示一下?
你的图怎么画出来的?都画出来了还有啥疑问?是投影仪上描出来的?

网友(点评):
画出来不可能这么标注齿轮,所以就是测绘出来的,标注的尺寸也是测量的尺寸,所以齿形曲线就不一定是圆弧,也许是挖圆弧的渐开线。

网友(点评):
有这种可能,但是用很接近的渐开线片段代替圆弧。线切割加工出来齿轮,明显磕蹦,不顺滑。

网友:
圆弧齿,不同应用场合的齿廓曲线还挺多的,摆线齿、三角齿什么的

网友(点评):
圆弧齿圆柱齿轮都是斜齿轮传动, 楼主已经说清楚了,是直齿,就基本排除掉圆弧齿的可能性。

网友(点评):
那确实有点奇怪

网友(点评):
正常来说,应该是有个参数表的,依据参数生成模型

楼主:
我是奇怪原设计者是怎么得到这种齿面齿轮的,翻看了几本书也没找到这种齿型的设计方法。再追一句,这个齿轮是法国进口设备的齿轮泵配件。

网友(点评):
你可以百度一下欧洲那边的标准!

网友:
看到齿型标R,大概率是古代手绘的近似形画法,你信了就会上天堂

网友(点评):
精辟,,,,,可能就是这么来的,小众齿轮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怕别人山寨,画个圆弧,再写R,谁要给当成圆弧齿轮,那原作者可就乐坏了。

楼主:
刚刚想了一下,有没有可能像钟表齿轮,就是圆弧面

网友:
用圆弧代替渐开线

网友A:
圆弧齿,可能是同步带轮

网友(2025-02-13):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弧齿,可能是同步带轮

同步带轮吗 不是联轴器的圆弧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