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10μm也就是0.01mm精度怎么做到?

楼主(2025-01-06):
  今天接到一个方案,客户要求电机+工装带动产品位移行程>500mm,实际位移数据和电机输出数据的误差要≤10μm,Y轴和Z轴要做调节台,行程≥ ±30mm,精度也要达到误差≤10μm,我看了一圈直线模组,精度都是±0.02mm,也就是误差有40μm了,怡合达的单轴机器人都有±0.01mm,误差20μm,都达不到要求,不知道各位见多识广的大佬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我刚入行一年多,见识少,想不出有啥东西了

网友A:
光栅,闭环控制

网友B:
学习下,什么设备精度这么高

网友(点评):
几乎和机床一样的精度

网友(点评):
20W内的机床,几家能达到0.01

网友C:
搜索高精度直线模组

网友D:
负载是什么?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下,什么设备精度这么高

一台测试用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是什么?多重

没啥负载

网友:
这个精度很低啊,淘宝的3D打印机,用皮带的都能达到0.002,你都用模组了,配上步进电机32细分,精度0.0001以内

网友(点评):
好家伙,我减速机无限套娃,岂不是能到纳米级别,精度直追光刻机

网友(点评):
厉害,光剩下嘴硬了

网友(点评):
没说单位,数值随便写。

网友(点评):
春哥在嘲讽那些打印机呢。。。之前我给公司画过FDM,标精度的时候知道那是瞎扯但是别人都这么标,我也只能这么标。另外就是步距角在那摆着,细分再高也没用

网友:
要看个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栅,闭环控制

请问是在产品上方加一个≥行程的光栅,然后X轴用闭环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高精度直线模组

就是搜索的高精度直线模组,精度是±0.02mm,达不到要求

网友:
我记得之前有人问过,他无聊翻资料发现电机重复单位误差达到0.05mm的产品,精度敢标0.01mm,后面有大佬说了考控制系统来保证精度

网友E:
这是某厂家直线电机模组的参数,可以确认下负载,速度是否满足,直线电机精度比普通丝杆,同步带的模组精度好很多

网友(点评):
看怎么标吧,只要是不要脸,标0.0000001就行,

网友F:
可以看看直线电机能不能做到

网友:
高精度导轨,电机驱控,高精度光栅尺,这个三个都达到了就行

网友:
精度10微米,这个是绝对定位了,得用光栅了

网友:
数控机床精度都很容易做到吧,实在不行买一套数控机床控制器和硬件

网友:
精度没问题,看客户预算能不能到,最简单的是一个大行程精度差的上面放一个小行程精度高的,靠反馈定位,精度高的,搜搜压电陶瓷,可达纳米,这可不是吹的,光电测试上用的有的是

网友:
产品位移行程误差要≤10μm,这个要求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直线电机能不能做到

现在看了一下直线电机可以,可以达到±5μ,10个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某厂家直线电机模组的参数,可以确认下负载,速度是否满足,直线电机精度比普通丝杆,同步带的模组精度 ...

谢谢,昨天找了一圈,也是打算用直线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昨天找了一圈,也是打算用直线电机

我感觉你用直线电机,会有新问题。

网友:
预压丝杆+光栅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