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B材质

楼主(2025-01-06):
请教大家关于Q345B材质,在零下65℃环境中使用时,其抗拉强度会打多大折扣?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论文研究或是接触过的。本来在低温环境中主要考虑304不锈钢等。我们做换热器,主要又是考虑到Q345B 的换热系数比不锈钢的好。所以,想请教请教各位。

网友:
知识盲区   学习学习

网友:
抗拉强度应该变化不大。在-65℃,冲击性能大幅降低,应该采用Q355E板

网友:
管壳式换热器?不是很懂,这种是不是不需要考虑使用中热胀冷缩问题

网友:
Q345按等级可分为Q345A,Q345B,Q345C,Q345D,Q345E。它们所代表的,主要是冲击的温度有所不同。
Q345A级,是不做冲击;
Q345B级,是20度常温冲击;
Q345C级,是0度冲击;
Q345D级,是-20度冲击;
Q345E级,是-40度冲击。

在不同的冲击温度,冲击的数值也有所不同。

以前给欧洲做管道配件,他们指定不能低于D级

网友:
受压部件用Q345R,用什么345B

网友:
GB-T1591-2008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网友A:
《钢结构厚板力学性能的低温试验研究》王元清等,从20~-60℃,厚板Q345B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随温度的降低而提高

楼主(2025-02-24):
引用 网友A:
《钢结构厚板力学性能的低温试验研究》王元清等,从20~-60℃,厚板Q345B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随温度的降低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