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ds怎么固定选用材料明细表模板

楼主(2025-01-06):
求助:solidwords怎么固定选用材料明细表模板

网友:
你把你自己的材料明细表的模板也放到那个位置上或者是在文件位置中再新设置一个材料膜明细表的模板。

网友:
应该在选项设置里有让设置默认明细模板的地址

网友:
首先在设置里找到文件模板,然后材料明细表的位置改到你要固定的文件夹,然后那个文件夹里边只放你要的这个模板,每次调用就都是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