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中空旋转平台的嘛,求解答

楼主(2025-01-06):
这种,有什么方式可以连接轴吗,是加个连接盘吗,键也没有,当减速器使用

楼主:
找遍了,好像没有相关结构

网友A:
法兰联接,也有有键的,一般都用螺丝孔,法兰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兰联接,也有有键的,一般都用螺丝孔,法兰联接

春哥,这样可以吗,加个法兰盘

网友(点评):
可以,他有定位,你要在你的法兰上做个台阶,定心,螺丝受力

网友(点评):
如果是当减速机使用,肯定要传递较大扭矩的吧,这种方式最后是螺栓传递扭矩,螺栓是受剪切力,尤其是这个地方再有正反转的话,要认真校核下螺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春哥,这样可以吗,加个法兰盘

里面搞了台阶

网友B:
机器人不都是这样法兰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不都是这样法兰盘吗?

这种东西有标准的吗

网友:
不就是车床卡盘结构嘛,以前老车床有定位销受力,现在全改成螺丝受力了

网友D:
法兰连接的,这东西自带减速比,你可以淘宝看看,这种中空平台用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法兰连接的,这东西自带减速比,你可以淘宝看看,这种中空平台用处很多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不是法兰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有标准的吗

没听说过有标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春哥,这样可以吗,加个法兰盘

是的,扭矩比较大,还要有正反转